DELL E4310 LA-5691P暗屏求助!!

楼主(2014-04-05):
手里有一台DELL E4310 LA-5691P的机暗屏 由于对这屏信号了解不多求大神解 +BL_PWR_SRC 19V BIA_PWM_PCH 3.3V开启 还有哪个信号会引起暗屏 QQ 406470204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暗屏是指的没背光还是有背光不显示。是都没有?

网友:
补充下EDP_HPD有2.5V LCD_TST 0V  这是图论坛里也有或者加Q传你也行

DELL Latitude E4310 LA-5691P R0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暗屏是指的没背光还是有背光不显示。是都没有?

暗屏指有显示无背光 和LCD的灯管不亮现象一样

网友:
查查北桥

网友B:
LED的暗屏比LCD难搞一点

网友:
麻烦指下哪个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暗屏比LCD难搞一点

对这个屏接口定义的信号不是很了解所以贴出来找人分析下对大家也有帮助

网友:
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我顶顶

yuqifeng -4 严禁灌水

网友:
可以查下44脚

网友C:
是LED你这个?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故障依旧再去量接口,每脚都量量,看哪个不对

网友:
电压脚都  打一下看看 对不对

网友D:
查19脚 bl_enable  +3.3V_RU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19脚 bl_enable  +3.3V_RUN

+3.3_RUN有

网友:
请仔细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LED你这个?先换个屏试试

是LED的屏换过了一样

网友D:
1.lvds_cbl_det#   正常应该为高电平
2.亮度调节是否已经调为最暗,通过键盘调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lvds_cbl_det#   正常应该为高电平
2.亮度调节是否已经调为最暗,通过键盘调试下

lvds_cbl_det#正常为低 为屏线检测信号不插为3.3V插上屏屏线拉低为0V 亮度调节用键盘试了不行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lvds_cbl_det#正常为低 为屏线检测信号不插为3.3V插上屏屏线拉低为0V 亮度调节用键盘试了不行一样

换下原屏的码片

网友:
EC发出来的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问题已解决 说下答案 板子上是没有问题 最后还是屏上的问题 这屏不能和普通屏代用开始由于没有这种屏所以 此上面所写的信号都是正常的 以后大家遇到可做参考 感谢以上人员的参与

网友:
没看太明白,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