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陋寡闻,一不认识的奇葩电阻

楼主(2014-04-05):
一航嘉电源的电阻从正面看是黄金银棕绿,从另一边看是绿棕银金黄,这是多大的电阻求解答
电源

网友:
你标的颜色有误,无法判断。是4开头的电阻

网友:
五环的排列,金银二色一般排在后面。六环的排列金银色是倒数2,3位。

网友:
你的图片颜色很难看清楚

网友:
颜色有误,在电源上如果不是3.3V或5V的负载电阻这么大个的一般都是2W 30欧左右的位置,该电阻一般在主变压器前面,色环电阻第3环为银色为负欧,比如棕棕银金为0.11欧误差为百分之5

网友:
照理应该是0.51欧,但不清楚这电阻装那个位置的?负载电阻没这么小阻值的,主开关管限流电阻的功率没这样大、阻值一般在1-5欧左右(不知是不是辅助开关管的)

网友:
应该是0.51欧..........

网友:
2W0.51欧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貌似辅助电源的限流电阻,0.51欧。

网友:
进这个外国网站,对照电阻的色环输入即得。**w.dannyg.com

网友:
下载个软件计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