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两台不同品牌的显示器出现同一个故障,

楼主(2014-04-05):
显示正常的图像

故障显示器显示出来的图像

一台是三星的19寸显示器,屏是M190EN04 V1。另一台是ACER的17寸。更换过电脑主机跟通用驱动故障依然存在,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没有说清楚具体情况,不好判断!楼主是说时好时坏还是怎样?

网友: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主控板或屏坏了,换主控板看看

网友:
如果屏供电是对的。就照图像看应该是逻辑板,

网友:
基本屏坏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代换驱动板无误,那很不幸,屏的问题了,可以加焊一下屏芯片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清楚具体情况,不好判断!楼主是说时好时坏还是怎样?

有一台时好时坏,有台就这个样子不变,真的麻烦就不修了。这钱不好赚

网友:
如果是运输过程出现可以拆开看看屏线试不是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