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6 usb 声卡 无线网卡全没用

楼主(2014-04-05):
机子 HP 326
故障 开机 701无线网卡报错  进系统 没声音 3个USB 全部失灵 无线网卡设备都没
识别到  拆机测量USB供电 阻值  信号对地值 正常 无短路  无线网卡拔掉不会报错
   BIOS还原 故障依旧
   先刷BIOS   刷完开机不报错声卡 网卡 USB  全部正常OK
  修复完毕

HP326 Hewlett-Packard-68DVAVer[1].F.03.rar

网友:
补充一句 这个bios INTEL   DDR3 独显的bios

网友:
这机器前两天有修过,具体问题不记得了!

网友A:
楼主这BIOS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下下来以后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BIOS可以发上来么

楼上的就是我说的BIOS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