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K90I I5用电池反应慢求助!!

楼主(2014-04-05):
手里一台APPLE A1278 K90I I5 820-2936--B的机开始来时是进水充电部份进水氧化断线 后换充电芯片接线OK 充放电切换也正常但是用电池时反应就会慢很多 论坛里也有人发求此问题贴子不过无下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0693-1-1.html 求大神解 如有解到定发答案

网友:
来个大神解答一下 机都放了几天了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建议 1.更换电池  不行  2.换SM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建议 1.更换电池  不行  2.换SMC

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A:
smc要原型号 原板号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要原型号 原板号拆机的

嗯 是的找的一样板子拆机IO

网友A:
进水的机器 接下来应该把重点放在 SMBUS_SMC_BSA_SCL、SMBUS_SMC_BSA_SDA 这两根线上 到SMC和到6259 是否有微短路 是在不行 把这两根线割断 自己重新飞线 看下

网友B:
温控电路 把CPU三极管换掉就OK。本人已修多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控电路 把CPU三极管换掉就OK。本人已修多台。

你意思是说把CPU的温控管子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说把CPU的温控管子换掉?

恩。如果还不行。三极管都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如果还不行。三极管都要换掉

兄弟不行啊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如果还不行。三极管都要换掉

QQ406470204在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 接下来应该把重点放在 SMBUS_SMC_BSA_SCL、SMBUS_SMC_BSA_SDA 这两根线上 到SMC和到6259 是否有 ...

阻值无异常都是6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如果还不行。三极管都要换掉

多谢兄弟 好了之前没注意你说的那个三极管子 换了好了

网友(2015-06-30):
引用 网友B:
温控电路 把CPU三极管换掉就OK。本人已修多台。
答案:
U5510所在电路
Q5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