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第二块板子了,屏上面的保险烧了

楼主(2014-04-05):
连续两块板子了,上电白屏。本来以为是驱动板坏了。后来换驱动板还是故障依旧。本来以为屏坏了,就不想修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量了一下屏接口附近的保险,发现保险断了。换上保险好了,菜鸟第一次修显示器,大神勿喷。

网友:
不错,加油。

磊哥,当爸爸了,你这样回帖有灌水嫌疑,看在同班一场,算擦边球吧

网友:
这款HP的显示喜欢白屏,我也遇到过

确实如此!

网友A:
很好,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给力学习了

有灌水嫌疑,就不扣你分了

网友B:
这么难的问题你都修好了   好厉害!!!  我这白屏就直接报废!

网友:
应该先量量,在换扳子!

网友:
不错不错!现在生意不好干啊!能干的就干,没事了好好研究那些死马!

网友:
非常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只能说是运气好,只烧了一个保险,,,

网友:
白屏应第一时间查屏保险和屏供电.

网友:
哎\1经验啊。。

网友:
保险短了可以先排除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在上保险。加十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灌水嫌疑,就不扣你分了

别吓唬小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难的问题你都修好了   好厉害!!!  我这白屏就直接报废!

又谦虚了不是?其实你是大神

网友:
这么难的问题你都修好了   好厉害!!!  我这白屏就直接报废

网友:
没机会修屏呢,围观

网友:
刘老板,现在去那里混了, 都会修白屏液晶,可惜我都不懂啊

网友:
可能修得少吧,没碰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