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又一发,HP MS200一体机之怪问题,,

楼主(2014-04-05):
此机来时客户说,就杀个毒,杀完毒就关机了,关机后再开不起来了,。。测试时,故障为不触发 裸板测量,,待机时3v 5v 正常,,按下开关后3v  5v就没了。。。应该是自动保护了。。。无意间发现,如果可调电源电压调17V左右,就可以触发,,只要电压稍大就又不触发了,,这种问题无从下手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怎么没人啊
大神去哪了??

网友A:
这种问题碰到过是acin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碰到过是acin分压电阻的问题

ACIN分压电阻都正常。。。

网友:
怎么人这么少啊

网友B:
我的也是这问题啊 调低点电压就开  19V就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问题啊 调低点电压就开  19V就不开了

这个机子,你看下电源接口出有两个300电阻分压,那两个电阻量起来正常,,我把电阻换了19V可以开机,,但是不亮机。。后来客户来拿走了没修,,,,你先看看,要是修好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
分压电阻正常  把后面断开就不会拉低15VPCU  这个信号应该是多少V呢,现在是9V多,但是后继电路去了三个地方  连了很多三极管,查的有点晕

网友B:
有人在修这机器吗  15VPCU 正常待机时  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在修这机器吗  15VPCU 正常待机时  电压是多少啊

我当时换完电阻量那边电压是6.5V  但是我觉得应该在9V左右是正常。。。

网友:
我觉得9V 应该是正常  因为开机后 会变成15V 电阻我换了 104  待机时是15V 反而不开要  现在又换成了204 能开机,现在一切正常 也不知道怎么好的,这机器来的时候 18V电源就可以开  19V就开不了 电源也开不了,现在都可以了,没找到故障 但个人感觉 不是15VPCU 这个电压 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