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各位大侠 请推荐一款好用的液晶编程烧录器?

楼主(2014-04-05):
各位大侠 请推荐一款好用的液晶编程烧录器?

网友:
RT809F我觉得还可以。可以看看

网友:
RT809F应该不错的

网友:
RT809F还可以,很多显示器可以,直接刷。

网友:
RT809F,有个论坛专卖的

网友:
要看都刷什么板了,我用的是EP1122平常也就只刷些乐华的通用板

网友:
我的好像是1112a,只能刷通用板,因为一直在用乐华板,所以基本没耍过别的,遇到程序坏的,基本换通用版,也好收钱,刷个程序万一程序再坏,不好说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