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5 怎么解密啊

楼主(2014-04-05):
DELL1435 怎么解密啊 刷BIOS 不行
刷BIOS

网友:
BIOS密码么?

网友:
换个类似的BIOS,再把密码的刷进去

网友:
我上次IBM的BIOS坏,随便找了一个,下个BIOS刷进去,居然照样运行

网友:
是刷不带的密码的程序

网友:
DELL的好像有的要BIOS和IO一起换掉。

网友:
唉 好像在IO 里面

网友:
提示什么错误 有没有 密码数字?

网友:
两 个BIOS一起刷

网友(2014-05-06):
没有两个BIOS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