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做完显卡用几天又不行啦 !

楼主(2014-04-05):
THINKPAD  E40 做完显卡用几天又不行啦 !我已经做过几次还是不行     谁有高招支支啊

网友A:
换个 不过是灌胶的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 不过是灌胶的不好换

好的  我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B:
E40换显卡不会的话是很难换  还不行的话就把显卡旁边的两个显存摘下重新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0换显卡不会的话是很难换  还不行的话就把显卡旁边的两个显存摘下重新植一下

现在看来 只能这样啦 客户催得要死啊 哈哈

网友:
看来只能换显卡了,有些加焊一次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换显卡吧

网友(2014-06-27):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重新把显卡直球

网友(2014-08-01):
显卡芯片 啊

网友(2015-11-16):
E40很爱坏显卡,我都经常帮别人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