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pm独显 1.05不亮

楼主(2014-04-05):
现象是大写灯一闪一闪的,触摸灯亮,请问这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北桥已换过了!
问题

网友:
北桥 cpu 内存 bios电池

网友:
从现象很难具体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电流跑多少?1.05没有的话,查查看,是不是总线供电没出还是拉低了还是某某烧 了

网友:
放电试试,不行在刷个BIOS。

网友:
bios已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