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 版号DAOQL6MB8FO

楼主(2014-04-05):
机子进水。BGA烘干后用了有一天。后来突然就开不了机子了。测没有+3vpcu +5vpcu,查待机芯片ISL6237。3脚VCC有5V,4脚ONLDO有5.24V。6脚IN有19V,7脚LDO有5V,1脚REF有2V,14脚ON1有0.9V。附上图纸:各位给意见。。

网友:
开启电压被拉低,刷个BIOS,不行就测EC的供电条件,以上正常就换EC

网友:
EC的供电+3VPCU都还没呢。怎么工作啊。。。。我看了下图纸,SYS_SHDN#不是EC控制的吧?

网友:
你的图纸呢???

网友:
把7脚线性电压飞到14/27脚上,看能不能开启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