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M3N52L

楼主(2014-04-05):
该主板无CPU供电 跑线到单桥附近拆掉一个Q CPU供电出来了 0.7V左右 求该板
不然真没招了。。。。。。。急求咯
无CPU供电

网友:
CPU的电源IC换下,试试

网友:
不上U,有电压输出吗

网友:
这板子没有图纸,NV的单桥,你拆了三极管,有可能导致关机不断电。没有图纸,根据芯片的PDF资料,查下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