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硕 K42J 换过南桥 风扇就狂转?

楼主(2014-04-05):
为什么华硕 K42J 换过南桥 风扇就狂转?

网友:
BIOS换过南桥必须重写BIOS,论坛有这样的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d=462640&page=3

网友:
BIOS的问题,换过南桥必须重写BIOS

网友:
k42jr的一生????那么传奇。你懂吗?

网友:
南桥带BIOS吗?

网友:
要重写BIOS才行呀

网友:
刷个原厂bios   就好

网友:
论坛里面有贴子

网友:
什么都不要干  直接刷bios   百分之90以上就会好

网友:
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