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问题

楼主(2014-04-05):
联想B460CPU供电烧了一组,拆掉后开机无显,电流在1.2A左右,I3的CPU,换成P6000后有显,电流1.8,正常显示,但找个I3  380的上上去就是不显,电流就是在1.2。求教

网友:
要么是铁片管子坏了   要么是那个380有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已经换了两个CPU,都是I3的,但是不显,用低端的P6000或者P6100就有显,现在没有头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