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示波器问题

楼主(2014-04-05):
安泰信示波器  连接上探笔屏幕上水平线 有变化忽高忽低探笔不连接任何信号的情况下。有时间没有这种现象。          拔下探笔水平线很正常  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探笔坏了,

网友A:
是不是你放示波器地方有干扰之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放示波器地方有干扰之类的啊

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  我怀疑 探笔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