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42E9FBD这个大家伙

楼主(2014-04-05):
   今天接到一台TCL42寸的电视机,就到手就开始检查,电源灯正常开机有声音没有图像,也看不出没有没图像,有开机声音估计是暗屏吧,就拆开看看取出电源板一看这是输出3组电压分别是:5V ,12V ,25V,在看有几个电容爆了,就先换了再说,通电一看,有5v,没有12v 25v,我想是没有开启电压,要把驱动板连上12v 25v才会出来,试试看,连上还是没有12v 25v,开机电源灯亮没声音, 量了一下输出25v的二极管短了,我拔掉连接高压线路就不短了,高压也有问题,取出来一看,高压板上的二极管坏了,换了一个,再来试机,听到了开机声,电压正常,ok,,,,

网友:
楼主小赚一笔

网友A:
想问下电视机里的那25V是给哪个东西供电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电视机里的那25V是给哪个东西供电的呢?

这个是给高压供电的,高压的功率大,25v有5根线,地4跟     开启   亮度各一根

网友C:
楼主收了多少米啊

网友D:
25v线路实际不短路是因为高压线路短路引起的是吧?电视的利润相对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给高压供电的,高压的功率大,25v有5根线,地4跟     开启   亮度各一根

那12V呢?  我只搞显示器。  电视机还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收了多少米啊

这是别人拉过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12V呢?  我只搞显示器。  电视机还没搞过、、、

12v  通往驱动板上的,这是电视机,它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v线路实际不短路是因为高压线路短路引起的是吧?电视的利润相对会大

这是高压板上的问题,导致25v二极管,短路了,所以就暗屏

网友:
你们那边修个42寸的楼主收了多少米啊

网友E:
说一下到底多少收入嘛,下次我们修也有一个参考呀。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又没竞争保什么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一下到底多少收入嘛,下次我们修也有一个参考呀。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又没竞争保什么秘呀。

这个是自己看着收,80   100      150   自己看这就行了,反正不要高过修电视及的价钱

网友:
修液晶电视的利润就是这样的,好点的旧的也不值什么钱,我这边也是八十,一百的样子

网友:
楼主好技术 ,以后可以挂上液晶电视维修的招牌了

网友:
厉害  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大显示器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和显示器比起来高压的功率大很多

网友:
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不是升压用的还是稳压作用,我估计升压的可能性高,不然不会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