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显示电流0。8 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4-04-05):
一台联想G450 板号:LA-5081P 独立三代内存,
故障:开机不显示,裸板电流上到0。8A 不动    插不插内存一样,,测USB口供电5V正常
各大电感供电正常,无线网卡22角;PLT_RST# 3.3v正常    假复载测 CPU   供电 复位 时钟 PG信号 正常,
测内存  ,供电正常,DDR3_DIMM_REF 0.75 正常  200 202角CLK  _SMBCLK  3.3v 因该是正常的吧
就是没有SM_DRAMRST#复位信号,此信号由北桥发出测北桥供电正常,  不知道北桥发出内存复位有哪些工作条件,,求高手指点,,,  内存30角复位,,阻值400多,,

网友:
主板加汗过北桥,,刷过bios 无果

网友:
怎么看的人都没有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支持 楼主说来我也听听

网友(2014-09-13):
显卡加焊过吗,显卡可能性较大。

网友:
不过内存,加焊北桥还不行就难搞了。有可能北桥坏

网友:
是AMD 平台的吗?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修好了,给分享一下

网友:
看卡内村电压是否正常,刷个BIOS

网友:
换桥吧  我今天就修到过,客户自己加内存,把机器搞得不亮了,拿过来我看了一了,触发的0.8停顿几秒自后掉电,后来看了一下时钟复位没有,从植无果,换桥OK的

网友(2016-05-24):
显卡显卡 多看看显卡

网友:
碰到故障一样的机器 LZ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