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电源板针脚定义 求解 在线等 改装

楼主(2014-04-05):
一款WEIYI LED屏  电源板是 E310993的,  坏了,  要改装一个电源板 找不到电路图 和 针脚定义

已解决, 1 2 针  12V       3针 地线

虽然解决了, 才看见下面教识别电容方向。 还是感谢大家谢谢, 已改装成功。

网友A:
这个单输出的。看电容正负极就行了。 12V的。

网友:
一般12V 5V 地

网友B:
背面的电路跑一跑就明白了。看看输出几组电压,多数是单12V输出的。实在不明白的话,通电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端,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的电路跑一跑就明白了。看看输出几组电压,多数是单12V输出的。实在不明白的话,通电万用表量一下输出 ...

220V通,  12V  已经没有了, 三个针已经都通了。 量不出哪个是 哪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输出的。看电容正负极就行了。 12V的。

能不能 告诉 1 2 3 针 都是什么定义  已经确定中间是地线了

网友:
问下 俩边的针 都是 12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 告诉 1 2 3 针 都是什么定义  已经确定中间是地线了

应该是 ADJ  ON/OFF VCC   具体你可以量下输出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 ADJ  ON/OFF VCC   具体你可以量下输出就知道了

已经都短路了, 量不出来啦

网友:
跟着后面的板线跑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电容电容正极就是+电容负极就是接地

网友:
提供的信息太少,这就是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都短路了, 量不出来啦

短路的话, 那你就查下次级电路看哪里短路了。。先把短路问题解决了在说。、、

网友:
内置电源看着质量还不错,这个都好改的

网友:
修好比改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