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加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4-04-05):
拆开,没进液体,只是这机子灰尘太多了,清理了一下灰尘。然后插上可调电源,量了一下待机电压,既然没3V和5V。看可调电源上的电流,怎么像有待机一样哦0.015A,量了一下系统供电芯片是否满足条件,查了主供电有19V,马上查了一下3脚基准电压是否出来了,既然也出了电压也是正常的,再次量13脚EN控制脚,还是有电压,再次查3V和5V的开启控制脚还是有。

条件也满足了,怎么没出来电压呢,难道芯片本身质量问题或者后级出问题了,把电压拉没了吗?迅速的测量一下3V和5V的电感阻值,不测不知到一测吓一跳,5V电感直接对地短路,傍边的大电容也是短路的。我X,我用电调电源打到19V的直接插上去也没提示短路。迅速把5V电感一端敲开,看看是后级还是前级短路了,一量,后级短路了,哎,这下可能麻烦了,5V这么多地方去的。没办法,只能用烧机办法了,电压打到2V,直接看到电流标到了1.89A了,我用手摸了各大主芯片,没发现那个烫的,在摸了其他小点的电源芯片,也没出现烫的迹象,在去摸小的场管也没发现。想到先前测量时那大电容也是短,用手去摸一下,烫烫的,也不确定是不是这家伙。迅速的把一脚翘起,量了一下,真的是你短路了。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去,量了一下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了,插上电调电源,待机电压正常了。迅速的把机子装上,插上电源,开机,呵呵,黑色的屏幕终于出现那熟悉的联想LOGO画面了,进入系统了,测试了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高手,咱能加个好友吗?

网友:
比较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