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无触发

楼主(2014-04-05):
TCL T51待机正常,无触发
求T51图纸

网友A:
这不好找吧,你去淘宝看看吧

网友:
TCL的图纸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好找吧,你去淘宝看看吧

弄到一份图纸,检查EC条件,只有LID开关是低电平。
查图纸由开机电路控制。
换EC、刷BIOS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