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京东方19屏,反应慢拖尾,确定是屏问题。vgh等电压都有,请问该飞到tab的哪个测试点?

楼主(2014-04-05):
屏电路查过了,avdd vgh vgl 几个电压都是有的,估计就是该飞线到tab了,没这么干过,翻了好多大神的资料,心里有了点谱。不过有一点不是很明确,Y侧的三个tab薄膜电路片,每个上面都有很多测试点(我的屏10个),哪个才是vgh的家啊? 看到最多的是上数第5个,不同的屏,一致吗?

我的屏 京东方 HT190WG1-100

如果接错了,24v的电压,会不会扩大故障啊!

补充内容 (2014-4-7 11:43):
实测数据在5楼,von电压好像不是第5个点

补充内容 (2014-4-9 15:26):
已经找到了,12楼有图

网友:
怎么没人看到这帖子吗?

网友A:
应该是这个点吧

网友(点评):
我实际测量了10个点的电压,第5个是有-8v电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点吧

谢谢您的回复,您怎么知道这些测试点的定义的呢?

同求!

网友:
刚才测量了一下10个点的电压,先是只对屏加5V供电,第二次接全套点屏套件并插屏线,两次稍有区别。
只加5v供电时,屏电路上von电压11v,tab上10个测试点第一个点2.6v; 全套点屏插屏线测试,屏电路上von有22v,tab上10个点第一个点1.4v,其余均相同

各点电压如图

如此看来,von的高压肯定是没加到tab电路上来,但应该是哪个点呢?上数第三个?不敢乱接啊

网友A:
本论坛有图文说明帖,你仔细搜一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381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3329-1-1.html

网友:
我学习中,还不敢发表言论

网友:
还没修过屏呢

网友:
学习中,不懂原理,有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有图文说明帖,你仔细搜一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381http:// ...

着两个帖子我看到了,不过不一样的屏,y侧的测试点个数都不一样,定义是不是也各不相同呢?我现在不敢确定焊道哪个上面。

网友:
只能冒险一试了!

网友:
通过测试,找到合适的额点位了。原来是下一组5个点的第2个。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von很好找

y侧的10个点,开始以为不好焊接,其实不然,烙铁戳一下就明白了

加个100K电阻,毕竟是高压,不敢直接造。测试的时候横线,1/3不显,都出现了,比较揪心

测试准了,去掉电阻焊接好

经测试显示正常,没有拖尾,反应不再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