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显示器中的12V、5V、3.3V、1.8V分别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4-04-05):
在迅维也搜索了,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我自己的理解,12V是给高压板的,5V是给驱动板的,3.3V是驱动板产生给屏供电,1.8V不知道。

不知道对不对,还有,如何判断从一个变压器里面转换出来的电压是12V,还是5V,在12V,5V测量不到的情况下。

是跑线,看是不是去了高压板吗?

网友:
屏供电基本上也是用的5伏。笔记本的除外。。12伏基本上都是高压版用的。。有的带音频的还给功放提供电源。。。1.8伏  3.3伏都是提供给驱动板上的芯片用的。。。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

网友A:
比如2120L+2545L方案的液晶驱动板,12V高压板的,5V是屏的,3.3V是驱动板大片,1.8V是MCU

网友:
都不知道去哪找图纸,给个链接好吗?随便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2120L+2545L方案的液晶驱动板,12V高压板的,5V是屏的,3.3V是驱动板大片,1.8V是MCU

很详细,谢谢啦,能不能给个图纸的链接啊。

网友:
2120L+2025L方案的液晶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