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三星显示器S23A350H的MCU程序,求大神们帮忙帮忙

楼主(2014-04-05):
求三星显示器S23A350H的MCU程序,求大神们帮忙帮忙

网友:
能在线刷的。你去官网下载个在线更新程序

网友:
论坛里有个在线刷的软件,自己找找呗。再说了求程序也得告诉屏型号吧

网友:
可以试下这个

网友:
屏号和是什么驱动板都要说清楚

网友:
不好找,就上淘宝买。

网友:
找一双头显卡同时接上一正常显示器和三星显示器,起动Windows后在三星的官方网站下载Samsung monitor
FIRMWARE update,运行升级后重新起动Windows就行了,非常方便,很多型号的三星显示器都通用,我的是
LS20A300BS/XY,有两台一样的型号和故障,第一台升级后修好,然后接入第二台后都不用去升级自己就修好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