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个试验了下,悲剧了

楼主(2014-04-05):
"所以在维修不能开机的电源故障时,短接绿线到地(黑线)电源就应该启动。不能启动可以进一步短接494 或 7500 4脚到地,如电源能启动表示主控电路正常", 我短接绿线到地,4脚电压无变化,再按说明短接7500的4脚到黑地,然后电源保险丝烧了,还是烧了一会,好恐怖,我的房间的断路器倒是没跳闸,谁写的,误人子弟啊,请高手指教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神级菜鸟

网友:
楼主你修电源都不先测量下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的地方吗??直接拿来就这么整啊。。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不够(学艺不精),通常是应该在火线上串接灯泡来限流才对,再有第一次短接绿地,7500(494)的4脚电压没变化,极可能是后级输出有故障(估计有短路)引起保护输出了(这说明了推动电路正常,有了输出),应该查339的2脚是否输出高电平了,先排除故障才能继续通电,不然的话极可能象楼主这样放炮仗或烧烟花了

网友(点评):
说的对。修电源不能着急的

网友:
请教老大,是不是7500内部短路了,短接75004脚到地会引起保险丝爆掉,原来7500右角有焦印,+5V输出边上的大电阻边也有焦印,其实最开始是只有+5vsb和绿色线电压5V左右,短接绿色线时有短暂的吱吱声音

网友:
好不容易把7500的照片传上来了,板黄了

网友:
完了,测了下13007对管也报销了,板上留下一滩黄色烧痕

网友(点评):
图上那点黄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只要铜箔没完全脱落就行,楼主可多看以前的帖子(象你这样案例有很多)

网友:
有了一些知识再修

网友:
电路板也黑了

网友:
电源盒也黑了,在问老大一下,是不是7500还是好的,所以才会烧13007,现在7500还好吗,“后级输出有故障”是什么意思,是那些快恢复二极管吗,原先是好的,只是5V负荷电阻有些变小了

网友A:
串接灯泡用50W灯泡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接灯泡用50W灯泡行吗

可以,取下PFC,用灯泡代替它,如果灯很亮,证明有短路。

网友:
先上论坛多看看学习一下再动手为妙。

网友B:
发现真小白 ,   对电源原理一点也不懂的,炸了保险和开关管把元凶直指PWM的芯片的你我见过的第一个
7500 和339   或者  494和339 还有6系列的PWM芯片之类的IC坏的很少,这种芯片稍微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电源维修里面PWM坏的基本为0,真的很少坏,但也会坏,坏的不多,  另外大部分的故障都不是IC引起的,一般都是电容二极管开关管引起的,其中电容局多,所以我建议你去学点基础在来,免的爆炸了,被电了因为自己基础不好反怪别人,可以去看看刘坚强的视频,网上很多

网友:
这个开关管基极连的电阻拆下来量无穷大电阻,色环是绿黑银,电路图上不是应该只有2,2欧姆吗,老大帮忙看下,到底是多少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真小白 ,   对电源原理一点也不懂的,炸了保险和开关管把元凶直指PWM的芯片的你我见过的第一个
7500  ...

不是的,老大,是短接7500的4脚到地,才烧的13007,是不是次级有短路引起的呢

网友A:
拆到这种地步,还是没发现除了短接4脚引起的开关管及周围电路损坏外,其他大电容都没坏,二极管也没发现损坏

网友(点评):
新手就应该拿这种电源来练手!!损坏的元件更换新的就行,如果你明白“后级输出有故障或短路”这句话,并懂得查找,那你就可以继续修下去了,否则你还多学多看的知识再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到这种地步,还是没发现除了短接4脚引起的开关管及周围电路损坏外,其他大电容都没坏,二极管也没发现损 ...

拿来的山寨货    修都懒得修

网友:
呵呵33MM的电源还弄什么呀,额定功率200都不到吧,修出来也没用,太垃圾了。

网友:
这个电源的PFC还算可以吧

网友:
这个明显电路中有短路现象

网友:
坏这种程度也可以修复.只要你有足够的基础知识,加上胆子要大.总会成功的.

网友:
楼主,这东西有坏的?什么牌子电源啊?据我所知,杂牌的这东西都是假的,品牌的,很少坏

网友:
又发现两个整流桥二极管坏,拆了,应该是4脚接地引起的

网友:
主开关管13007击穿短路,损坏整流二极管!整流管最好一起更换。参数要相近。B极限流电阻阻值较大是为了限制输出(看看后级输出部分电路就明白了,偷工减料。。。),初级散热片可先不装上(主开关管和后级也不装),先修复300V电压和待机电路后再装回,待机电压恢复正常后测量7500(494)的8、11脚看有没2.2V左右的电压,如果是平衡相近的,就检查二只推动三极管的各脚电压是否正常(短接绿地前后,,C极的电压有没变化),正常就可以装主开关管和散热片了

网友:
50W的太小了,至少要100W。也可以串到整流输出里

网友:
维修不能按步就搬啊,都说了灵活应应。你是不是想着没烧出味来不好收钱啊

网友:
维修应先测量是否有大元件损坏或短路,仔细检查完后再通电

网友:
失败是成功的妈!!新手以后都会注意的~

网友:
PFC被我改造了,其实ATX电源应该都把保险丝改成白炽灯泡不就好了吗

网友:
爆炸才刺激。我经常干这事。通常把电源放远一点,保险用一根细铜丝代替。

网友(点评):
也许你觉得爆炸才是“艺术”,你是需要“艺术”的文艺范

网友C:
TL494和7500是一回事儿。4脚是死区时间控制脚,通过控制这个脚的工作电压可以上它的两个输出管不会同时导通导致短路,但是其实它内部有个电路保护的,电压低在一起程度的时候内部电路会控制不会让输出管同时导通。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维修中如果绿线对地不启动的话,说明第一末输出有短路,例如末级输出的肖特基二极管坏这个比较常见。损坏原因多是风扇老化转速慢导致散热不好烧管子。同时也伴有末级滤波电容变质鼓包导致滤波不干净,引起的电源保护。还有就是TL494的8、11脚的两个激励三极管,其中有一个损坏即会导致电源不启动或者启动即保护性停机,也就是风扇抖一下就停。在检查末级电路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在保险丝位置串入一只六十瓦左右的灯泡然后直接用摄子将494或者7500的四脚对地,一秒左右的时间即可。如果电源依旧不启动,灯泡不亮或者弱亮,多见是八脚十一脚的那两个三极管其中有一个坏。或者检查494的工作条件。如果灯泡接近全亮那么肯定是有地方短路了,多见于末级肖特基整流管击穿。其次检查功率对管13007或者13009.。

网友:
楼主 才是人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L494和7500是一回事儿。4脚是死区时间控制脚,通过控制这个脚的工作电压可以上它的两个输出管不会同时导通 ...

谢谢老大的建议,我拆下查过了,8脚11脚接的三极管1815没坏,后级肖特基管和功率二极管3个也没坏,本来电源比较新,想修好的,13007的保险电阻2个都断了,问题这是爆炸后发生的,4脚接地,爆炸那7500就应该是好的吗,是不是基准电压出问题,原来13007连个都是好的,我在线量过,原来绿线短路风扇不转也不抖,只是有变压器的声响,原来辅助电源是好的,越修越麻烦了,大电解电容都拆下量了,没问题

网友:
这是后级的3个管子,没坏,13007倒是发射极炸裂了

网友:
输出级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折腾一下了解原理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大的建议,我拆下查过了,8脚11脚接的三极管1815没坏,后级肖特基管和功率二极管3个也没坏,本来 ...

1815坏了的话有时候单凭表测是测不出来的。我修过几例,表打阻抗正常上示波器发现两个管子的输出波形不同,换后故障排除。你这个问题的话要么是494输出波形不正确,因为如果波形宽到一定程度的话功率管相当于对地直通是会发生炸管的情况的。当然前提是末级确定没有短路。确定有没有短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维修电源给一个合适的电压送到末级整流管前,当然输出端的绕组要断开。观察输出电流,如果电流一两百毫安以下基本上就可以排除短路。如果达到几个电流的话肯定末级还是有短路了。要仔细检查。记得上电前一定要在保险位置上串灯泡

网友:
还是慢慢修不开机把 别去短接什么的 危险啊

网友:
基础没有打牢

网友:
         基础知识太弱了,大家讲的方法、分析思路你看不明白,不能领会。别再盲目地做实验了,轻者继续损坏元件,重则小心安全问题。先上网搜个基本原理方框图学习下,起码也要大致搞明白个工作原理呀,再搜个电源维修要点学学,心里有个谱了,再边学边干吧。照葫芦画瓢也是有条件的,也不能死搬硬套滴。

网友(2014-05-19):
路过学习了,所以现在恶补知识先啊。

网友:
别人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维修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看,不要按照别人的做了没有效果就说别人的不是。

网友:
楼主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
看来你的基础功不怎么好啊。。 短路的电源要量清楚再能电啊。。

网友:
楼主。我建议您多看一下有关电源的资料,再回来修吧

网友:
基础没学好就动手了,老刘的电源维修视频看过没有啊?

网友:
炸了开关管。推动管多半也坏了。开光管推动管周边电阻,二极管。也在劫难逃。要仔细查所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