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BM T43突然黑屏,按FN+F7正常然后又黑屏。

楼主(2014-04-05):
我的IBM T43突然黑屏,按FN+F7正常然后又黑屏。在网上查说是灯管坏了,就拆开屏幕,但是至到将光学层拆开(就是拆到玻璃板和一个光学层分开)也没见到有灯管呀,请大神指点。

网友(点评):
IMB灯管很好找的!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学习过的?建议去实店学习小心屏幕弄坏

网友:
灯管在高压线那个位置  拆灯管玻璃是不用拆的  到时候进灰就麻烦了

网友:
呵呵,我可是拆到底了,那个白胶层也拿出来了,日,高压线那里的金属壳也剥开了,还是没发现灯管,无奈只有再装上,真是大工程呀,螺丝一大堆,也忘记准确位置了,还好组装起来后还能正常启动,只是故障还在,进入系统5分钟后就黑屏了,然后连续按几次FN+F7又能显示,然后又黑屏,没招了。
明天再拆开看看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个专业的地方维修,不要把问题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