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70-S3P只认N卡

楼主(2014-04-05):
这主板以前A卡N卡都能用,现在只有N卡能点亮,A卡没有一个能点亮。亮机不亮机都跑25代码,在这里就不跑下去了,如果是N卡,那么就已经启动进系统了。什么原因只能认N卡呢?

网友:
和A卡闹掰了呗

网友A:
桥虚焊 加焊就好了 试试吧 修到过的

网友B:
A卡N卡是神马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卡N卡是神马意思啊

N是英伟达芯片组   A是AMD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虚焊 加焊就好了 试试吧 修到过的

你是说北桥?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