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61 12V短路 dt8855供电芯片发烫 更换后依然发烫

楼主(2014-04-05):
昂达mcp61 12V短路 dt8855供电芯片发烫 更换后依然发烫 烧鸡法 只有这个芯片烫手 没有上u
原机故障是  电源突然冒烟了  断电之后  再接就不亮了 不插12v 风扇触发 可转  经测试12v 大短路
更换了一个上管  不大短路了 但是还是短路 用烧机法  测试供电IC   8855烫手  从好主板上拆下一个好的同型号芯片  更换上依然烫手   请教大神 指点一下

网友:
管子都量了吗

网友:
不去测一下场管的对地就只是什么热就换什么啊...呵呵.那咋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