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焊完显卡,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4-04-05):
客户拿来一台Y450。说不亮,拿到其他地方问过说是显卡问题。我就拿过来,开机试了下。电流一下跳上去了。很正常。跳到1.3几就不动了。我就把机器拆开。看了下。大概是显卡问题吧。跟客户说好。就放BGA上烤了。255烤好。心想以为好了。上电...1.2 -0    1.3  -0   ...开机马上掉电。。。。我郁闷了。。。把CPU.内存都拆了。故障依旧.....打显卡阻止...002   003   。。。是不是显卡挂了。。。求高手...

网友:
焊短路了啥肯定!

网友:
显卡挂了  换个就好了

网友:
把显卡摘下来测量显卡上面的电容看看短不短路

网友:
见意做BGA前先测下桥显卡阻值,心底有个数,做完后阻值相差大,那是坏了

网友:
印象中这款显卡阻值没这么底,可能是坏了,找个好的测下内阻对比。

网友:
显卡挂了  换个试下

网友:
焊短路了,有可能是显卡底下连珠子了。。。

网友:
显卡   值本来就是很低  算正常

网友:
显卡短路了   重值下

网友:
别人是只说不练你也信了?换板吧,卖不到
新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