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0 不加电

楼主(2014-04-05):
联想E50   板号:广达GC6
经测量  EC供电3VPCU 有了 ,
EC收到的ACIN为3.3V , VSTBY   AVCC  VBAT    都有了
EC发出s5_ON  控制将3VPCU电压转换成3VS5供至南桥,将5VPCU电压转换成5VS5供至南桥
EC还发出RSMRST#信号至南桥中的RSMRST#脚位
EC发出DNBSWON#低电位有效触发至南桥中的PWRBIN#脚位
EC发出DNBSWON#至南桥PWRBTN#
这时候EC还没收到slp s3  s4 是不是应该干南桥啊

网友A:
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晶振有起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南桥收到了3V_S5 和5V_S5的供电,RSMRST#复位,DNBSWON#开机  还有个时钟应该怎么查,南桥的32,768晶振一脚有电压,4脚没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桥收到了3V_S5 和5V_S5的供电,RSMRST#复位,DNBSWON#开机  还有个时钟应该怎么查,南桥的32,768晶振一 ...

晶振一脚有电压,一脚没有电压就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一脚有电压,一脚没有电压就不正常啊。

那应该查那里啊

网友:
两个脚阻值正常吗,

网友:
南桥待机有时还有其他电压

网友:
RTC电路查一下

网友:
南桥有没有起振,有没有电压差???s3、s4、s5电压一个不正常都会不工作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换HM55  OK,  晶振两脚电压差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