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期实践课3-5V待机维修

楼主(2014-04-05):
想想实践也有许多天了,从接手修35V到现在。修好35V实在不易,别人走的都是弯路,我看我走的应该是黑路(弯路太多了)。。。。
  接到手的是一块TPS51120的待机芯片。待机芯片周边的元件寥寥无几。心中好想换块板吧。老师说你能修多少就修多少。至少要的把公共点修出来吧。
  先打了下全部的电感的对地值。都正常。
  好,接上电源。测公共点没有电压为什么呢?电流不大。没短路啊
找到U2直接测G极为高电平。看一下。这是P管啊。 G<S才导通啊。于是查
找了BATCAL# ADP_EN#它们的来源。如下图
认真看完图后明白了。 原来要检测适配器中间针啊。 于是找了两个一样的K级电阻分压。
实物图分压
再测U2G极为7V左右.U2导通了.再测U3S极为18V,说明产生了小电流公共点.
也说明了U3没有完全导通.这时候要查ADPDRV#. 查到来源于U64控制Q30导通。测量Q30没有高电平。测量3脚是没有高电平。看到有个D31。反正修待机。就不想管那个信号了。所以直接拆了D313脚为高电平了。可是1脚仍然输出低电平。为什么啊。想了一下。看到这个393的供电我还没测呢。一测有发现了。。没供电。
VL的来源。
一看来源于待机芯片TPS51120的性线5V。测量22脚有电压18V多,再测量21脚没有电压。EN1只要不接地就开启了。U125和上拉电阻都没装。那么应该有电压输出就应该有性线输出的啊。我看看好像芯片有点虚焊。我就补补。不补还好。一补就被我扩大故障了。
补完之后发现芯片发热了。我看了一遍芯片脚位。还可以啊。这时候老师过来一看。直接就挨棍子了。。后面补了几遍。又用放大镜看了几遍。应该没问题了。接上电源。还是没有VREG5电压。断开电源打对地值。没短路啊。 芯片不发热了。 估计应该没事了。可是为什么不出电压呢。。停了一会。再接上电源。测量的就是芯片脚位。咦,有了5V性线。回想刚刚测量的下旁边的电容啊。。我以为电容坏了。就拆下来。再上电源依然没有电压。我再拿放大镜一看好像不是连接一起的。有个焊盘掉了。就打了下之间的阻值(就是掉焊盘的地方)。果然很大。补了半天的线。

再上电源。线性5V出来了。3V也出来了。可是基准电压没出来。

组合上面两个图,我的理解VREF2是由51120_V5FILT,51120_V5FILTVL上拉..实物图.R636掉件了. 又补上零欧电阻.基准出来了.
此时以为PWM3\5V都出来.就高兴的去测量. 一测量发现没有啊..又郁闷.
然后顺便测量测量公共点.一测18V..还没有产生公共点呢. 感觉又要重新来.再去查U3G极那个控制信号ADPDRV#还是为高.再查U641,依然为低.之前查的时候这个U64是没有供电的.现在测量下供电.有了.可是为什么1还是为低呢. 后面把Q30拆了.1脚就有高电压.再来测量测量Q30..Q30的GS之间值偏小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Q30换上.
Q30不良的实物图
再测量公共点19V.OK.  再测量3\5V OK.至此.待机修好了. .
掉件了不少. 还有补件的时候不小心把旁边的相邻焊盘直连的.导致短路了。芯片都换过了一个。
修好后抓了几个波波..
这个是5V电感后的波形
这个是3V电感后的波形
这个是电感前端的波形

其实我就是小白一个。。这个板子的图纸KARIA_DISCRETE_0526.pdf。帖子写得不好莫见怪。

网友A:
还是为了你们着想,如果都是很简单的,一是你容易骄傲,二是真的学不到东西。
这样的故障。你修好一个,相当于修好其他简单的机器3台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B:
这样的板子直接扔了省事  看着就麻烦   也亏lz有耐心去修

网友:
要是每个板子都这样那还学什么维修啊 而且那些故障搞不好就是他们老师故意弄出来的

网友:
哎。没办法,这些都是好几修的了。不修就没板修了

网友:
我在学校时也是这样,不知是几修板了,反正是用来练习的,抱着修的好就修,修不好就拉倒的想法去修的,那一个星期真修好了几块,心里很是高兴..

网友C:
加油,二期的学员,修板要耐的住寂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板子直接扔了省事  看着就麻烦   也亏lz有耐心去修

老师也是为了你的技术着想  肯定会弄一些认为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油,二期的学员,修板要耐的住寂寞

谢谢。。看到很多焊盘掉了。真有点没耐心了

网友:
算不上呢。。。真正的大神在后面。。你就等着期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也是为了你的技术着想  肯定会弄一些认为故障吧

嗯。必须要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板子直接扔了省事  看着就麻烦   也亏lz有耐心去修

连待机这都没有耐心。后面的复位跑码你还怎么修啊。。。这是老师的原话哦

网友E:
看的有点无语了,参照自己的水平,汗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的有点无语了,参照自己的水平,汗颜啊

一分耕耘,一份收获.  你也可以的.加油

网友:
谢谢楼主,我会努力的,这会停留在修通病,电路无思路

网友:
真有耐性,

网友:
电路思路最重要!!!

网友:
407的大神!!!有空找你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F:
看来你们去实地 经验还不错 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们去实地 经验还不错 我

老师是不错。是我们不给力

网友:
小白都这么给力,没法混了。

网友G:
再测U2的G极为7V左右.U2导通了.再测U3的S极为18V多,说明产生了小电流公共点.,请教一下小电流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板子直接扔了省事  看着就麻烦   也亏lz有耐心去修

现在是练习阶段, 就是通过维修把老师讲的知识给消化掉、掌握住. 而不是为了修板.

网友:
测量22脚有电压18V多,再测量21脚没有电压。EN1只要不接地就开启了。

应该是EN5吧

网友:
饼哥都说满意了  你学的真的蛮好的

网友H:
看着真的很有气氛啊 ~。。。心里都痒痒的了   。。。。

网友:
很好,电路学得不错,否则是没办法修的

网友:
这扳子修了很多次了吧?

网友I:
写的太生涩,看的很没耐心。

网友:
帖子发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论坛多了就是好啊。 都有学习的空间

网友J:
电路 满精通的嘛,,哥们在哪学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路 满精通的嘛,,哥们在哪学的,不错。。。。

迅维啊。 就是这个论坛

网友:
21脚是性线5V。EN1和EN2其实是连一起的.EN1是外部连一个开关三极管的.  你认真看下图纸就知道.EN5好像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写的太生涩,看的很没耐心。

嗯.  不怎么会写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着真的很有气氛啊 ~。。。心里都痒痒的了   。。。。

那你要不要来实地刷几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测U2的G极为7V左右.U2导通了.再测U3的S极为18V多,说明产生了小电流公共点.,请教一下小电流公共点

U2导通了。导通的电压是从U3的体二极管过去的。有压降的。电流不大。这样的公共点是不能够带起后面的负载的。。所以简称小电流公共点。  你还在实地吗?

网友K:
楼主好耐心、 我也想去迅维网跟老师们学。都是自己在摸索。感觉很多迷茫的地方、可是听同事说网上很多都不真实、、哎、 好无奈、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耐心、 我也想去迅维网跟老师们学。都是自己在摸索。感觉很多迷茫的地方、可是听同事说网上很多都不 ...

什么不真实啊?迅维挺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什么不真实啊?迅维挺好的

真的好么? 老师会教不? 我半路出来的。都是实践 自己去摸索的。没理论的

网友:
下次准备挨棍子的时候可以事先考虑买个安全帽

网友:
必须要有耐心

网友M:
迅维的理论及思路就是强啊,本人就是理论太弱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真的好么? 老师会教不? 我半路出来的。都是实践 自己去摸索的。没理论的

看你应该是个大神了。。。你去咨询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迅维的理论及思路就是强啊,本人就是理论太弱了

现在感觉实践太弱。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看你应该是个大神了。。。你去咨询下吧。

没办法。 没老师教。。自己啥都不懂。只能一步一步摸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没办法。 没老师教。。自己啥都不懂。只能一步一步摸了。。

迅维好像有试听的视频。。你看看吧。  怕你来实地会觉得这些东西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迅维好像有试听的视频。。你看看吧。  怕你来实地会觉得这些东西太简单了

额。。不会哦。 我也就是自己瞎琢磨。 琢磨出来的东西我没发到论坛上。。我觉得那是我的宝贵经验

网友:
继续观看  这板子 丢了算了

网友:
还在呢,我以为你测公共点18v就得出小电流公共点

网友N:
看来实地学员真的能学到技术。还在实习期都能修好机器。发帖了。了不起啊 ,后生可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来实地学员真的能学到技术。还在实习期都能修好机器。发帖了。了不起啊 ,后生可畏啊

让前辈见笑了

网友:
实地真的能学到修本的真本事吗

网友O:
“K级电阻”是什么意思呀?思路清晰最重要,然后顺藤摸瓜就可以了。

网友:
都这样了 还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K级电阻”是什么意思呀?思路清晰最重要,然后顺藤摸瓜就可以了。

就是1000欧以上的电阻啊

网友:
我遇到的没有解决

网友:
实地 真的狠牛逼呀!期待 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有一台V3000也是VREG5不出,芯片有点发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重点检查性线

网友:
帖子很不错,就是图片太模糊看不清

网友:
老师都费劲脑筋出题   你拿到板说不修   老师多伤心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到了

网友:
能修好的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老师是挺好的

网友:
精华贴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耐心比我好多了,我看图纸看着就打盹

网友:
不错i  给力 赞一个

网友:
坐下来,平主静气,对着板,一修一天,,常有的事

网友:
恩 只要基础好了,以后经验累积起来照样是高手

网友:
路还漫长……等你修顺手了,价格又……

网友:
详细有思路 ,很好

网友:
不错的哦!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好好学习!

网友:
这叫硬着头皮修,

网友Q:
。。修出来了 不错 不错。。。哈哈 我也要努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出来了 不错 不错。。。哈哈 我也要努力了。。

现在修全板了。。你修出几块了。。。

网友:
学校,我想你了

网友:
笔记本电路图怎么看

网友:
迅维的人才,好像去迅维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谢谢啦

网友:
写得太好料,呵呵,谢谢

网友:
一开始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有接收到所以U2没导通...

网友:
楼主:学得真细心·

网友:
修好就是好  学习

网友:
板子都焊得不行来了,呵呵

网友:
如果加强一下焊功,估计就成大虾了

网友:
好东西,有老师指导真好

网友:
看到我头都 大了   主板

网友:
那 维修 好了吧    看到头都 大了  哥们

网友:
嗯。必须要有耐心

网友:
学习了,真心有用

网友:
板子都烧黑了吧

网友:
实地真不错!可以学到那么多。

网友:
修的真细心,就是不知道经过这么多次手  修完还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
学习了。。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迅维真的很牛呀,学员水平真不错,这种板就是个料板也能修成这样,对提高技术确实有效

网友:
。。。。。。。。。。。。。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也很想去学习

网友:
先掌握理论,在实践

网友:
维修这工作没耐心干不了啊

网友:
还是佩服楼主那份耐心啊

网友:
大神,有空请教~

网友:
新手慢慢查信号和芯片工作条件  熟悉电路了以后就好修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A:
还是为了你们着想,如果都是很简单的,一是你容易骄傲,二是真的学不到东西。
这样的故障。你修好一个,相 ...

唉,月饼老师啊,学费什么时候可以降降啊,俺们这些穷鬼,学不起啊!

网友:
楼主是那里人啊,出师后收不收学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唉,月饼老师啊,学费什么时候可以降降啊,俺们这些穷鬼,学不起啊!

哦不好意思,6月后增加设备和实践,还会再涨价

网友:
楼主耐心很重要起步总是困难,加油吧

网友:
惭愧,现在看到掉焊盘的  烧穿孔的直接测都不想测直接换板了,没有以前的激情了

网友:
很不错的了,怎么有耐心

网友(2014-05-05):
练习阶段 确实要认真研究下 但是要是自己在外面修的话 这种板子基本都是直接报废掉 没哪个会花那多时间去专研的!

网友:
这是耐心上的考验啊

网友:
修板要耐的住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板子直接扔了省事  看着就麻烦   也亏lz有耐心去修

这是练技术。,不可能每个板子都这样吧。

网友:
楼主 就这样练下去以后就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赞一个

网友:
有时间去学习呢

网友:
哥们你不错了,很有前途,我在基地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现在也是一头雾水,打算再回基地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