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进游戏就花屏,求救。

楼主(2014-04-05):
一台华硕A43S  客户拿来时就是进游戏就花屏 ,花的有点特殊,是些三角形和不规则形的彩色和白色块,一直在时有时无的跳动,游戏是窗口化运行的,也只有游戏窗口内花,窗口外不会花。之后用了鲁大师的3D测试也是花。以为做显卡就可以。报价做显卡后还是花,又重报价后换显卡。花了120元定了片显卡,显卡是N12-GV-B-A1(GT520M)据卖家说绝对是全新。到手看了也看不出是不是全新,换好显卡后以为OK了。装机一试还是花,心都凉了一大节了。有趣的是没换显卡前鲁大师测试显卡是一直白屏大概1分钟后跳出分数是60多万分。击败99%的电脑是发烧级的,连续测了两次都一样,但换显卡后在跑鲁大师就显示3D测试画面了但还是花屏(不再是白屏)显卡测出来的分是5千多。 想想看会不会是驱动不对?到官网下了驱动,重装驱动后进游戏还是花屏,但屏幕右下角会跳出, 这个提示来。提示后一会就会蓝屏。以为是驱动不对。然后就开始了大折腾,到华硕官网和NVIDIA官网分别下了最新版本老版本和中间点的版本的显卡驱动大概有七八个吧,都是一样的提示,一样的花屏。换了驱动不行就开始换系统。WIN7 32位和64位的都分别换了俩个,还是一样的花一样的提示。实在没辙了就到论坛里看看。有朋友说刷3.0版的BIOS会好,忘了说我的板号了K43SV    REV:4.1     刷成了3.0的BIOS还是一样的。现在来求救了。麻烦朋友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啊 ????

网友:
显存检查了没。显存的供电检查没。

网友:
遇到过一台宏基的,故障一样,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游戏花,最后没发换板 了

网友:
应该考虑一下显存呀

网友:
显存试了吗 还有cpu因特尔的吗,cpu集成北桥的可以换一下,还有南桥是mh65的吗里面好像也集成显卡模块,

网友:
换个好的显卡吧,我修过一台宏基的跟这个一样,那个显卡跑furmark都花屏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板子的通病,。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
看这个情形应该是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感觉就是显卡 坏了  一运行大型的游戏就花

网友:
要是INTEL的,换个CPU先试试看,遇到个宏碁是这个情况、

网友:
显存换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还真不会,我自己还有一个华硕小本点不亮

网友:
显存的问题大

网友:
这个我觉得你最好把显卡供电这块好好查查,还有显卡供电电感旁那些没装的管子和电容给加上最好。

网友:
这机器2带的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除了运行游戏和看高清电影基本运行都正常,此机器只有一个独显,认不到集显,好像是出厂就被华硕屏蔽了。昨天清明没开门,今天继续折腾看看有什么进展。

网友:
拆了自己用的I3 CPU换了还是一样的花屏。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换驱动 换显卡
反对楼主:
1.0
陆大仙
反对楼主:
请勿灌水,谢谢。

网友:
搞好了没有?楼主。。。今天碰到n43s一样的故障。。。不过独显屏蔽掉就ok了。。。但是这样就收不到钱了。。之前遇见过一台x88s换掉显卡供电管子就好了。。。今天这台还没拆。。。

网友:
显卡坏了吧呵呵,搞下显卡

网友:
换显卡周围的 滤波电容

网友:
上百度输入 显示器驱动程序已停止响应 并且已恢复 上面有一些简单的解决方法,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没有准确判定故障之前不要轻易下手,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
显卡或CPU吧

网友:
两排显存的中中间仔细看看,会有惊喜

网友:
这种情况看来只有换板了,呵呵,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显存换一下

网友:
散热不好也会导致啊

网友:
其实机器半月前就已经修好拿走了,只是这久一直忙没有公布结果。

网友:
其实结果很简单,更换背面两颗显存就搞定了。

网友:
用显存的测试软件,测一下显存的有无坏点,再有就是显卡的核心供电及显存的供电是显稳定

网友:
先刷几个BIOS试试,然后搞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查显卡供电 大概有5个左右的供电

网友:
发现楼上有些人回帖好像都不看贴,楼主早都说了显卡换了,卖家说绝对是全新的。还有人在下面回换个显卡!先查查显卡,现存,要不看看是不是屏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全是不看帖子就回回复的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