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不触发

楼主(2014-04-05):
DELL M5110   A70M APU            EC型号  NPCE795

有线性3 5V     不出 S5 ENABLE    至无 3 5V  等后续了

EC 供电正常   复位有     LID CLOSE#  是 S5供电  故没有 ,  通电 BIOS 有波,

AC_IN#  低电平       KBC供电有 这个信号控制
PWR_CHG_ACOK  电路到 EC 没有接
RTC_AUX  正常
刷过BIOS  换过EC

EC 图纸附近很多信号转换电路 比  常见的  NPCE795  的机器多, 有点搞不懂 还缺什么

网友:
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修他不划算

网友:
SLP_S5是开机后才有的吧, EC待机条件正常后,你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那家代工的

网友:
看下S5去了哪些芯片,把他们取了,看下还有没S5,还有S5是南桥发出的吧,看下南桥的供电有没有,晶振有电没有

网友:
S5_ENBEL是待机就有高电平的,这是纬创代工的特色。既然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量一下S5-ENBEL的对地阻值是不是偏低。这个EC我记得好像没晶振。看一下是不是EC没焊好。不用考虑太复杂。

网友:
DELL主板,虽然是纬创代工,时序还是跟DELL走,按下开关以后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