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60不出CPU供电请大师分析下情况

楼主(2014-04-05):
打值都正常啊,没思路了,请大师给点思路。电流0.6上不去,过几秒就掉回待机了。  VID组合正常

网友:
别的电压都有吗?

网友:
电源芯片换过

网友:
还有要测什么电啊

网友:
同问 也碰到个类似问题

网友:
测下VID组合,或者换个U试下,BST有吗?

网友:
VID组合正常

网友A:
打一下第3 6脚 4 5脚对地值是否分别一致。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了。可以打一下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第3 6脚 4 5脚对地值是否分别一致。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了。可以打一下波了。

什么样的波形才算正常啊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一个TON脚无电压,TON脚有个电阻,一边直连芯片,一边连VIN,VIN那边断线,我直接飞了跟线过去,CPU电压出来。

网友:
TON明天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波形才算正常啊

打上管mos的g极有矩形方波。

网友:
那就差TON没测了吧 现在好多CPU供电出不来的,还有就是CPU里面集显电压出不来的,不好搞啊。

网友:
应该是滤波问题

网友:
基本条件都有的话,示波通电瞬间看开关栅极有没波形,没有的话,条件不满足,有的话,是否过压,过流现象

网友:
测量V5IN第26脚电压、THERM第9脚电压、VR_TT#第10脚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刚才又查了下PDF,再测量一下,TONSEL第36脚和PGOOD第33脚电压

网友C:
你这属于掉电啊,估计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点评):
没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属于掉电啊,估计二级电压没出来,

你没修过,二级电压,3V 5V转换过来的。

网友:
   高手啊啊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
下管驱动5V,看来是保护了。过压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