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筆記本公共點

楼主(2014-04-05):
我常看到查修時說到公共點,這個公共點是怎麼找出來的?有沒有哪位大大可以講解,如果有圖又有說明就更好了

网友A:
有的你打charge这是公共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你打charge这是公共点的地方

請問是在圖紙中打charge再找嗎?

网友B:
公共点就是主板上所有供电(包括 系统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总线供电和CPU供电)的高端门的D极。是从保护隔离电路出来的19V电压。

网友:
謝謝回答我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就是主板上所有供电(包括 系统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总线供电和CPU供电)的高端门的D极。是从 ...

这句话说得太专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就是主板上所有供电(包括 系统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总线供电和CPU供电)的高端门的D极。是从 ...

請問高端门的D极是指上面MOS( UP MOS)的D極嗎?

网友:
高端门的D极。是从保护隔离电路出来的19V电压?請問這是指上端MOS(UP MOS)的D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