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换主板1802出错

楼主(2014-04-05):
有一台IBM R400换了主板 但是1802出错,不插无线网卡可以进系统,恢复过出厂设置,也用1802程序在DOS下解码过,还是不行,有没那个大神 有其他办法,

网友A:
换原来主板上的BIOS换上去。

网友:
刷一个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原来主板上的BIOS换上去。

它原来的是8脚BIOS现在换上去的 是16脚 BIOS,不相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原来的是8脚BIOS现在换上去的 是16脚 BIOS,不相同的

没事,可以换的,把16脚的BIOS拆下来,可以看到还有8脚的位置。

网友:
IBM的机子还主板一般都会报错。换原来的BIOS芯片吧。我之前也遇到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可以换的,把16脚的BIOS拆下来,可以看到还有8脚的位置。

不行呀,换过了,不会跑嘛的。好像换上去的板是T400的,南桥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