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苹果16.5V-18.5v 85W电源改压的问题请教。另附开壳经验 。

楼主(2014-04-05):
过程————————
本人拆了7,8个苹果方块电源,大多是24.5v的,有1.875a,2.65A的。最近得到个16.5V-18.5v  85W的电源,从网上查的这个电源有负载检测电阻,得再输出端并一个47k的电阻才有16.5v的电压输出,(PS,经过几次试验,发现10K到100K左右都有16.5v的电压输出了,再高就只有待机电压,10K以下就输出保护了,0电压,)不然只有5.6v左右的待机电压。
本打算拿来改成19v给我的宏基本本用的,但觉得电压太低,经并联电阻后得到16.5v的输出电压,启动电脑后运行了两个烤鸡程序(FurMark_chs(甜甜圈)和prime95,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找下这两个程序,一起运行时电脑满载,包括显卡,CPU这两个用电大户),运行甜甜圈时还能拖,点PRIME时候直接关机了。
用自带的笔记本电源测试后证实是电源问题,因为这个电源是为了兼容苹果的18.5v 和16.5v两种电源型号的笔记本,但16.5v的时候只有65W左右的功率,而当本本同时运行这两个烤鸡程序的时候,功耗达到70w以上,瞬间有时会上80w,当电源功率不够时直接就关机了。
请问—————————
在此传上这个电源的贴片面的图,另外一面大元件的没有贴图了,想是改电压的话都是这面来改的,也因为另外一面因为电源接口部分长的粘的太牢靠,还没有分开。
如果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改这个电源,请指教一二,先谢谢了。不知道的朋友来水两句也无妨。

后续——————
其实不用改电压也可以,但是因为这个电源本身支持两种苹果电脑,而并联电阻时电源某个开关认成了16.5v的本本,这时功率是60w,而电脑满载的功耗是峰值上80w,之后稳定在60w左右,而电脑在峰值时已经超载25%,电源打嗝了,直接关机(原配的这个笔记本电源是90w).、所以要是找到这个开关,或者让电源判断为85w型号的输出就行,本人电路方面就一新人,再次请教各位指点一二,给个思路也行啊。

网友A:
这个我想还是不要修吧,尽量推销个新的,拿个信誉好的国产当原装卖会不会更省事。个人意见

网友B:
有找到图纸不?有的话,看图说话分析一下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想还是不要修吧,尽量推销个新的,拿个信誉好的国产当原装卖会不会更省事。个人意见

电源是好的,铭牌上也写着16.5 至18.5v电压输出,就是想输出个18.5v而不是1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找到图纸不?有的话,看图说话分析一下就方便多了

就是不好找图纸啊。不好找的

网友:
先前两个45w的和一个低压IC das001的65W的都好改,也改成功了。
而这个85w的连低压管理IC都没看到,翻开后面,发现后面还有很多贴片,还嫁接了个小PCB在主PCB上 ,
而现在问题是本身这个电源支持18.5v输出的,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切换。
网上苹果电源的图纸很少,几乎都没有看到。

网友:
不是说有开壳经验吗?咋没呢?想知道。

网友:
nbbbs点zol点com点cn/42/116_418517点html
上面帖子提供了一些信息。
比较复杂,按照上面的说法,应该是电源线里面的芯片检测电脑信息,然后供电,但现在是并联电阻就可以让电源开启60w模式。
那么要让电源开启85w模式呢,欢迎讨论啊。
那么要让电源开启85w模式呢,欢迎讨论啊。

网友:
苹果的电源没有修过,呵呵不能给你什么建议,但这中电源和DELL的电源基本一样,有类似EN检测功能,但具体不知道是什么IC控制

网友:
多谢老兄,知道戴尔类似的型号么,我参考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