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77A-GD55主板故障

楼主(2014-04-05):
大家好,我的机子配置如下:V星Z77A-GD55,CPU:I7 3770K,内存,芝奇4G*2,显卡V星HD7870,电源黑寡妇600W。这个机子比较奇怪,彻底断电后,按机箱电源开关不反映,即不启动,无动静!只能按主板电源开关才可以启动!断了电源后再开机,本来设置好的时间往往要慢好长时间!更换了主板电池。刷新了最新的BIOS文件也不行,有时还是出这种毛病!有时还自动重启!到底以毛病出在哪儿呢,望各位老大赐教!谢谢

网友:
你确定是主板问题吗?主板上的按键应该是跟开关针同一条线的,你还是检查一下机箱的开关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
南桥问题 时间变慢就是依据

网友:
设置丢失肯定要先查RTC电路

网友:
感觉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建议检查下CMOS电路是否有短路 漏电。

网友:
查RTC,换个晶振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