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01 是什么

楼主(2014-04-05):
求助 各位师傅 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14-4-30 17:31):
开机直接跑c1
求助

网友:
E0 是什么

网友:
把你跑的代码顺序发出来,不一样的BIOS代表的故障不一样

网友:
维修不能只靠代码,不然很多人都能做维修了,代码能给我们指出个大方向,就算很好的了。修了这么久,我就觉得内存和显卡的代码有意义,其它的多数没意义。还是要细心,多摸多看,像今天我修的一块联想板,跑05,把网卡一拆除就好了。

网友:
哪类型的bios ?AMI、Award、还是PHOENIX ??
同意楼主:
5.0
o0飝兲
同意楼主:

网友:
是开机就跑01还是跑过其他代码后01?

网友:
CPU都没工作吧。

网友:
应该是CPU不工作 度娘有列表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假焊一下

网友: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一样吗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

网友:
可以根据跑马的顺序判断一下,诊断卡有时候也不准。

网友:
你这等于什么都没说啊,什么状况啊,让大家猜谜么

网友:
01之前有无代码还是直接上电就01,连U都 没跑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