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 dv4-3125tx 暗屏求助

楼主(2014-04-05):
HP笔记本,DV4-3125tx双显卡
故障:进入系统后暗屏(不是黑屏,就着光是可以隐约看到桌面)
现状:
1.不装显卡驱动或者安全模式,正常,不会暗屏。
1.装了显卡驱动,不装电池,用适配器,亮度调到最大,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只要一调亮度,马上暗屏。
2.,装了显卡驱动装上电池不用适配器,进入系统后如果没有暗屏,只要插上适配器马上暗屏。
3.当电脑暗屏时,接其他显示器,完全可以正常显示,调节亮度也没有问题。

系统找很多师傅重装过,驱动也都是官网的,BIOS也刷到最新的了。

真是崩溃了,求各位帮帮忙,去了好多维修店,就是重装系统装驱动,最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先谢谢了,实在没有办法。

网友A:
楼主非维修人员呀!肯定是在维修店里不让别人动机子吧,要不然怎么会都只装系统呢,没明白???

网友:
这个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非维修人员呀!肯定是在维修店里不让别人动机子吧,要不然怎么会都只装系统呢,没明白???

绝对没有,让拆都不拆。。

网友B:
强制开启背光,DV4的本本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开启背光,DV4的本本显卡爱出问题

求教如何强制开启背光,不是维修人士,或者需要拿到维修店去吗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要治本的话,需要测屏供电电压,在什么情况下出问题,那就在什么情况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这问题很明显是硬件问题了,而非软件,实际上这样的问题维修起来并不难,这得看你会不会维修了(个人认为)

网友:
买个正版系统进WIN设置一下就Ok,盗版的

伤好多会影响到显卡功能,但多试总会有一
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