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修联想F41M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4-04-05):
这是我进入论坛两个多月以来首次发帖,经常看各路高手发精华帖,是在佩服给位。今天也把前几天修好的一列发上大家分享。

品牌:联想
版号:版号不记得了但是记得是仁宝代工的,不好意思。
原始故障:无待机电流。

修机过程:客户拿机子过来说开不了机,接机后卸下电池,接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按开关肯定也不会触发的,跟客户说主板坏了,要留下检测维修。打发客户走后,拆机,认真仔细看主板是否有明显烧焦啊,发霉啊,掉元件啊,进水啊,或是维修过的痕迹,经过仔细观察都没有发现以上问题所在,心里暗喜是一修机。既然是无待机电流那么久先测待机电压3V  5V是否产生,插上可调电源,测电压发现是有的,待机3V  5V电感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为什么无待机呢? 没多想本着从简单后难的原则,先测CMOS电池,既然电压才1.9v这肯定不正常,换一个CMOS电池再试试,待机既然正常了,0.02  。按开关键触发了,断电接屏幕再触发亮机了,以为就这样修好了,装机,测试一下午后关机下班回家,第二天上班再试既然又不能触发了待机右边0.00了。再次拆机,测 CMOS电池电压为3.1V正常啊,难道是其他问题导致?查电路吧,按时序查。我们知道CMOS电路也算是静态电压电路的一部分,它不正常也会影响待机电流的,在没插电源和电池时候RTC电路中的RTCVCC是由CMOS电池产生的。RTCVCC会给南桥RTC模块供电,当南桥有了RTC供电后会给南桥晶振两端电压差使晶振起振产生32.768的时实时钟给南桥,然后RTCVCC同时也会经过电容电阻延时产生一个RTCRST#复位信号给南桥,此信号在CMOS电池拔掉时候或是电池电压不足时候即为低电平,在插上CMOS电池时候就为高电平3.3v   .如下图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在CMOS电池电压正常且没拔掉CMOS电池时候RTCRST#还是低电平的话也会导致此结果的,那么我们不妨测测RTCRST#是否正常,查图纸发现RTCRST#是RTCVCC经过一个20K的R576电阻后改名为ICH_RTCRST#给南桥的RTCRST#脚的

RTCVCC是BATT1经过R249后输出给R576的1脚的,找到R576的1脚测量电压为3.3v正常,测量2脚0V肯定不正常,问题就在这里了,难怪了,RTCVCC经过R576后2脚为低电平了,导致RTCRST#一直是低电平也是一直在复位了,正常应该是3.3v测到此想都没想直接一烙铁下去把R576干掉然后用漆包线直接短接R576两脚,装机通电待机电流出来了,按开关触发亮机,反复开机关机正常,放了三天后再测也正常,到现在一个星期了也还是正常。这是本人第一次发帖简单一列高手勿喷啊!哪里写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网友:
R576 不建议短接。  此时20K的RC延迟可能参与时序。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可以的哈,就是这机器难度确实不高。

网友:
修高难度的才有成就和成功感啊

网友:
向你学习,我的电脑又有故障了,用电池和电源都开不了

网友:
偶的hp本本更换了个北桥花了280元,还不如网上买个主板换了呢

网友:
R576、C623都配合RC  最好料板拆个20K的电阻

网友:
没待机电流?0.00?请换一个4位电源吧
第二个不触发,查RTCRST#是对的,但不能短接啊。。。。那里有延时。

网友:
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