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学的植珠0.76的请大家指导一下。

楼主(2014-04-05):
先吹过一次锡珠看样子都吃上了,但是发现焊点不太圆滑锡膏也都蒸发了,然后再上了一次锡膏。结果坏了,没有等到冷却完就刷结果中间那一块直接被刷成了一整块,然后我偷了点懒,只把中间的那一块用吸锡器全部取走,拖平也没有用吸锡线吸走残锡就直接再植了一次吹出来的,看上去感觉还行,还没有焊在板子上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

不错,虽然图片有点模糊,但看着没问题的!

网友:
非常好,我刚的时候都失败N次

网友:
不错,很好,值得表扬

网友:
挺好的,上上去试试吧

网友A:
照的  有点虚  估计很好  上机 测试一下吧...

网友(点评):
看着你这个南桥就有亲切感

网友:
锡珠要吹死不然的话焊接会不良的

网友:
植珠的技术很好  !!不过看着芯片的颜色就知道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只要芯片是好的就没问题

网友:
植株挺好。。我当学徒的时候也是。。

网友:
植得还不错。把握好温度就没事

网友:
看着值得不错   加油 上机试下

网友:
0.76的球现在很少了吧    应该从0.5的开始

网友:
吸锡线还是省点用在其它地方吧(比如IO引脚间连锡了等)在拆焊GA中尽量少用吸锡线。

网友:
用 0.5  的多练哈

网友:
挺好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锡膏要选好 差的锡膏很不好用

网友:
第一次有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再接再厉

网友:
还行,楼主多置点0.35的珠子 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的  有点虚  估计很好  上机 测试一下吧...

网友:
植过一次,把板线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