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掉电问题

楼主(2014-04-06):
温度过高引起的掉电

一般是散热风扇损坏,或者长期没有清理导致出风口堵死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表现出来的症状,多是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不定时掉电。
冷机第一次开机运行时间较长,掉电之后再开,就会短时间内再次掉电。

3\5V
系统供电不良引起的掉电
这种问题,修IBM T4 、T60 系列机器遇到不少,待机3、5V的供电都正常,触发之后待机直接掉为0.
常见的原因是
3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掉电,至于为什么待机能有3V电压产生,触发之后才不正常因为掉电,我想待机时3V基本上功耗很低,触发之后各个隔离管导通,3V功耗变大,加上滤波不良,引起了供电芯片的保护。

某分组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这种也是很常见的,老一些的主板上,保护电路没有现在设计得这么
好,上电过程中,某一组分组供电不正常,是不会引起掉电的,而现在的主板,如果某组供电不正常,上电途中多是会引起掉电的,这种故障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上电到0.几A掉电,掉为待机电流,能再次触发,同样的时候再次掉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上电途中那短暂的几秒钟,一一测量各电感,找出没有供电的电感,确定是哪路分组供电,然后再细查其不正常的原因。
有些分组供电正常产生了,但是PG信号却没有正常产生,也是会引起掉电,我们要知道,对于一组供电是否正常,我们的理解是电感的电压正常,但是主板上的理解是根据它们产生的PG信号来判断的

复位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这种和上面的掉电原因基本上相同,只是对象换了而已,对于各电感电压,各
PG正常产生的掉电,我们就该进行下一步查复位信号了。对于复位信号不正常的,并不是所
有主板都会导致掉电,但是确实修到过某些主板因为复位没有正常产生而导致掉电的例子。

不跑码引起的掉电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我只修到过一台DELL的机器,复位之前都正常了,开机在0.5几的电流停顿几秒之后掉电,掉电为待机电流,可在此触发,触发之后同样的情况再次掉电,后观察到北桥的焊点有氧化的痕迹,加焊北桥之后,成功修复。

不上CPU引起的掉电
这个是来凑数的,大家都知道有些机器不上CPU,或者上的是CPU假负载是会掉电的。

不上显卡引起的掉电
这个的典型代表就是IBM 的T4系列机器,
显卡摘掉之后,跑码到检测显卡那一步会引起掉电

温控芯片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关于温控芯片引起的掉电,之前修道过一台HP CN系列的机器,跑到到C1掉电,不上内存卡内存代码,但是不掉电,刷过BIOS,做过桥都故障依旧,后来想到温控信号可能导致这种掉电,如是拆除温控芯片之后,顺利跑过C1,亮机。

关于温控信号,
英文
THERM
是温度的意思,
多数主板的温控信号是应这个英文表示的,后面带有#,表示低电平有效,
当南桥收到低电平的温控信号之后就会拉低给EC的SUSB# SUSC# 或者是叫S3# S5#,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EC关闭各路供电,掉电到待机电流。

短路引起的掉电

正常的分组供电的电感对地短路,应该是不会产生电压,这种就可以归纳到上面的分组供电引起的掉电了,这里要说的是,分组供电后端,有隔离管隔开的局部电路的短路,之前修道过USB接口的电容对地短路的机子,故障是开机触发,从电流的跳变可以看出已经跑码,但是跳变几下之后就掉电到待机。光从电流上看,这种掉电的症状和显卡不良引起的掉电非常相似。因为电流差不多也是跑到显卡那一部了,也是错杀显卡之后,才发现,U口的电容短路了,大家都知道U口的供电是5V,一般都由一个隔离管隔离开,所以隔离管打开的时候U口的短路并不影响什么,但是上电过程中U口的隔离管被打开,就相当于前面的5V直接对地了,所以引起掉电,而有些主板的设计是5V电感上的系统电压直接通过隔离管来到U口,也就是说隔离管导通的时候,相当于5V电感对地,芯片必然会保护,导致掉电

开机电路引起的掉电

最近修的几台机器,多是开机电路引起的掉电,其中一台
Y530
的最典型。独立的开关管,也是开机一切正常,不定时掉电,这种掉电和其他掉电的最大区别是不是一下就掉了,会有一个掉电的过程,有时候在系统里面,还可以看到系统正在关机的画面。很显然,这种掉电,相当于是手动按下开关关机同样的效果。排除系统之后,目标就锁定在开机电路了,因为是开关板,直接拔掉开关板,手动触发进系统烤鸡一小时一切正常,换开关之后仍然掉电,于是直接飞线到开关解决问题。
另有一台方正的机器,上电过程中掉电,量到EC给南桥的BTN信号,上电途中会无故被拉低一下,这种应该和按开关拉EC的开机信号,然后EC再拉低这个信号是一样的道理,于是把BTN信号拉到开关上,和EC的开机信号合并,解决问题

网友:
缺电压和短路的掉电还是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
广达的 掉电比较多,不过这些收集起来以后可以做个参考页不错

网友:
非常实用的经验。谢谢

网友:
收起来做个参考,非常有用的东西

网友:
  不错,很强大,总结的挺不错 的。楼主很用功啊

网友(2014-12-02):
不错的经验啊,还真有遇到过

网友(2015-01-11):
不错嘛,总结的还可以。值得已赞

网友:
看了好久 才看完。。。

网友:
里面有一个不过内存怎么和温控有联系了啊

网友:
我头疼的是纬创的掉电     很诡异   信号都正常  电压都正常产生   就是在快要亮机是掉电 重启

网友:
十分感谢啊,这样看到掉电的就有点思路了

网友:
正需要,很实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修掉电的有思路了呵呵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啊,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