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IP43A-A7S REV:6.0 图纸

楼主(2014-04-06):
如题 求映泰IP43A-A7S REV:6.0 图纸

网友A:
映泰的主板版号要看 白色贴纸 上面写的      按主板型号不好找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主板版号要看 白色贴纸 上面写的      按主板型号不好找图纸

IP43AA7S RO6P是这个吧   有吗无修

网友:
这种图纸很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43AA7S RO6P是这个吧   有吗无修

没有   去 X宝   有得卖

网友C:
我有很多映泰的图纸,不过好像找不到这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很多映泰的图纸,不过好像找不到这个型号的

是一块大板 有IP开头的也可以  只要IP43差不多就可以  帮忙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很多映泰的图纸,不过好像找不到这个型号的

大师傅.天天看到你..加个好友分享点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很多映泰的图纸,不过好像找不到这个型号的

分享一下P43芯片的图呗  映泰的  我碰到过一个431坏了  无复位  修了一个礼拜才修好啊  全是跑线  我都怕了这板子   431的代号是w多少来着  接着一个100欧姆的电阻  就是IP43A  在BIOS芯片旁  一个小贴片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