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T复活记

楼主(2014-04-06):
机器拆开壳子的时候,一看就有点脏,桥和显卡旁边一片焊膏,去散热器的时候还去不掉,后来加热去掉..跟客户沟通以后,客户还是想修,开工....去掉CPU,按下开关,上电到0.05掉电,再按开关不通电,测量为CPUMOS坏了两个,(能看出来换的哪两个吗),排除短路以后,再按开关,可以上电到0.1A掉电,再按开关可以继续上电,测量发现桥片上几个电容对地,拔掉以后,测量桥片,确实短路损坏.订芯片回来,上机可以上电,电流到1.1A,定住不动了,早预料到问题不会少了,继续吧..因为桥片是新的,就排除桥的问题了,这个BIOS是挂在EC下面的,所以测量CPU是否读取到BIOS的时候,就要测量上一阶段,因为LPC总线比较好测量,,实际测量是有波形的,说明就CPU已经读取BIOS,可能数据返回的时候出了问题,要么BIOSCPU之间的线路还有问题,要么BIOS损坏,先易后难,先刷BIOS,刷完以后,开机,电流有跳变了,只跳变了两次就停了,外接,内屏都无显示,示波器打内存数据线,有两次脉搏跳动,说明已经读取内存,到显卡了.(那个气呀,继续修吧)但是内外无显示,因为显卡干过了,先打耦合电容,发现被碰掉了一个耦合电容,而且其中显卡一边一个耦合电容阻值是无穷大,要么显卡坏了,要么显卡空焊了,因为显卡干过了,但是胶都没有去干净,直接拔掉重新直球,做上以后打阻值,已经正常,补上掉件,感觉该好了吧,毕竟修了好多地方了,谁知道问题还没完呢,内屏无显示,外接正常.(快抓狂了.....)找到屏线接口打LVDS,无读取动作

往前查,到了ANX3110查他的工作条件正常,30.31有波形输入,3460,61也正常,果断发了一个芯片,换上,OK,亮机.

网友:
同志,图挂了

网友:
这么复杂的故障,我看到头大,楼主厉害,图片看不到。

网友:
图没挂呀我又重新上传了

网友:
这个AN是什么芯片呢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我的这台没有待机,我怎么没有积分,,回复只为赚点分

网友(2014-05-08):
看不清楚啊 图片模糊 思路还清晰

网友:
楼主最后换的是个什么东东,我也有K43T的,怎么显示的不一样啊。麻烦楼主传个图纸看看啊

网友:
麻烦楼主给我图片,看不到

网友:
用波就是快

网友:
ANX3110查他的工作条件正常,30.31有波形输入,3,4,60,61也正常,这是换的什么芯片

网友:
  不错 很好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