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45V不触发,!!!!!版号QCL40 LA-8221P

楼主(2014-04-06):
HM77芯片组,机器进过水,处理完之后插电源无待机,测3 5V 有,但开关没电压,BIOS没供电EC不读BIOS,EC是KB9012,重刷了BIOS,换了新EC还是不行,查图纸BIOS供电是有+3VALW提供,开关供电是有+3VL提供,飞线到两个供电端还是不读BIOS,我无头绪了,请大师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
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竟然可以修到这主板了! 这板子我修了不下3000片了

网友A:
你那个EC是A3的 里面带程序 你不能换EC 换新的EC里面是不带程序的 一定要先往EC里面烧录程序 至于烧录EC的治具 外面占时还没有 所有你这片主板要是EC坏了的话  除了同型号拆机EC 没有别的办法了

jac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这样的一台,后来我无意用热风枪吹了一下CPU座背面,电脑就开机了

网友B:
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吗?你就换EC了

jac

网友:
你要根据时序查下+3vl   还有EC 触发商店的一些条件

网友:
带程序的EC不能换   没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EC是A3的 里面带程序 你不能换EC 换新的EC里面是不带程序的 一定要先往EC里面烧录程序 至于烧录EC的 ...

嗯额,我估计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吗?你就换EC了

供电复位都有,时钟应该还是和PHC发给EC的,具体有没有没查

网友:
看样子只能留下旧版当做料板给他掏一块换上了,假如有合适的原版EC,还可以试试,哎,厂家越来越技术封锁,不让我们搞维修的活了,

网友:
外面挂rom还自带程序,太烂了吧

网友(2014-11-16):
哈哈   我有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