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T-ud3p不跑码,复位一直跳变

楼主(2014-04-06):
技嘉ga-ma770T-ud3p不跑码,复位一直跳变。已经排除CPU问题,这已经是遇到的第二块技嘉A770的板复位跳变,去年遇到的那块一直没修好,它复位电压跳变的时候,板上的各路供电没跳变正常,但PCI的时钟也在跳变,依次刷过过BIOS,换过I/O,南桥和北桥,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故障肯定是技嘉MA770T系列板子的通病,但不好查,请修好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

网友:
一般都是去加焊北桥可以好的。或者换 BIOS固件刷刷

网友:
已排除固件和北桥

网友:
复位跳变好多故障都有,北桥虚汗BIOS,电池没电,我碰到好多,也干北桥干好的,有换电池换好的,有请COMS好的

网友:
都没说到点子上,你们说的那些早就排除了

网友:
I/O坏乐业会这样

网友:
关系到好多地方

网友:
北桥虚汗BIOS,电池没电

网友:
770系列真是操蛋的板,这种故障我还没有修好过,不管是华硕还是技嘉,搞不定

网友:
PCI的时钟也在跳变,那查下时钟的工作条件,看看时钟正常吗,估计vttpwrgd正常后被拉低

网友:
你打擦边球了,三句可以一次回复的

网友:
技嘉的板有人说COM口芯片,时钟芯片容易坏,不知有帮助吗?

网友A:
终于找到问题,原来是232在作怪,拆掉232就OK,这就奇怪了这个232在板上备用件,根本没用,怎么会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问题,原来是232在作怪,拆掉232就OK,这就奇怪了这个232在板上备用件,根本没用,怎么会坏呢

技嘉坏这个232的太多了  intel的也是

网友:
你们说的232是哪个芯片哦

网友:
你们说的232是不是串口芯片哦

网友:
就是串口的那个芯片哦,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AMD平台的,华硕的 、技嘉的都这样,很多没修好

网友:
看来是串口芯片故障复不了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