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主板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06):
新蓝拆机主板,富士康的.现在的问题是图片中红色框中的MOS管发烫(60度)黄色圈圈中的电容是换过的!主板能开机,能进系统桌面!问有什么影响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过流了
控制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一块,没解决

网友:
也可能是电流的问题,打打阻值试试

网友:
有没有找两个换上

网友:
我好像也遇过     不过没有管他  这几个月也没有来找我     应该没有什么事???

网友:
有可能管子本身内阻变大

网友:
管子本身内

网友:
貌似过流了    有短路吧

网友:
找个软件进系统测试,没问题就行。

网友:
主板有问题 多烧一会再说

网友A:
烧机时间加长看看MOS管和主板的变化,一般情况下正常就行

网友:
应该是电流大了引起发烫的,仔细量下有什么零件的阻值偏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时间加长看看MOS管和主板的变化,一般情况下正常就行

记得时间长了,有时候蓝屏..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这是865主板线路设计问题

网友:
示波器伺候。 无波无真像。  好像是这样  大概是那样   能修好东西吗?

网友:
供电不足或有过流都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把那两个管子换了试下

网友:
估计用一段时间会死机

网友:
解决了说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电流大  可以换功率大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