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2370G,接电显,重启不显。

楼主(2014-04-06):
显示器一开始不显示,师傅量了下电压,发现驱动板上的1117没有供电输入,于是师傅把一个上面写着  3BHA 的六角芯片的四五六脚短接,等于是把4脚的5V飞到5、6脚。之后11171就有电压输入了,显示器可以正常接电开机显示,但是按重启之后(触摸的),就不能再显示,必须重新拔插电源线才可以显示。
之后师傅说是1.8V的1117电压不稳定(因为有灼烧的痕迹),我从其他料板上拆了一个过去,故障依然。
3BHA干嘛用的?板子上有两个。1、2、4、5、6脚5V。3脚0.5V。
大伙谁有思路,能给点建议不?我会尽量给评分的。

问题已解决,把短接的去掉之后,量到一个上面写着  a393f 911 的芯片1脚没电压,后来加焊了一下该芯片,恢复正常。
我把正常的电压记录一下:
1脚2.9V,2脚1.8V,3脚2.2V,5、6脚1.2V,8脚3.2V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干嘛用的,该芯片的1脚接到驱动板上电源输入接口的第九脚。

还有屏接口上,5V,3个一组的,应该是屏供电,还有好多1.1V、1.2V的电压,那些脚位是干嘛用的?是正常显示情况下的电压,是不是信号?显示用的?

网友:
等待高手,我也是小白

网友:
我每回也是加焊一下这个6脚芯片就好,但不知是为什么,也不像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