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0暗屏

楼主(2014-04-06):
昨天接到一台R400的·暗屏  查了屏接口保险,没事正常,蓝牙没事,应该是屏线的问题了,但是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想换屏线,但是不知道这台R400的屏是高分屏,还是低分屏。。。。补充一点这个R400的是LED的屏,屏线还贵得要命。。。。。。
请问各位有啥招数,暗屏的情况下怎么知道屏是啥屏呢?虚心求教···

网友:
对,就是屏先问题,都换了几个了

网友:
先换个好屏试下看看 R400是LED屏吗  不对吧 下面有个小板吧

网友:
高分屏的。。。。

网友:
找到了,是低分屏,价格好贵噢··

网友:
學習了  ,   我也要慢慢學習.......